[电源] 做了个快充“诱骗器”,没有成功,是快充头问题吗

楼主(2020-09-06):
参考这个帖子做了一个,
没有7133,用了1117,也是3.3V的,管脚不同,功能应该一样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fpage=2&page=1

反复核对线路,应该没有焊错啊
怎么一直都是5V

断开D- ,发现D- 本身从充电头出来就是3.3V

是这个充电头不支持吗

5V 4A,也是快充吧,怎么诱骗不出来呢

网友A:
拆开看看,快充的那种应该还标有9V  xA吧?

网友:
开玩笑 充电头不支持9/12伏

网友:
哈哈 这个要是能诱骗出来那才怪了

网友:
这个充电头是5V 4A大电流方案 本来就只有5V 不能无中生有
想要9V、12V的最便宜还是QC2.0

楼主:
 别顾着笑啊

网友:
这是普通的5v4A开关电源,标着几种电压的才是快充电源有 9V   10V  12V  20V 等

网友:
输出只有5V-4A,根本就不支持9V的,这种快速充电是另一种协议,数据线和充电头和一般的不一样

网友B:
你这诱骗器只能骗片QC2.0协议,OPPO的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快充的那种应该还标有9V  xA吧?

学习了
我这个手机,宣传海报也说是20W快充,闪充3.0:lol:

网友C:
这是让黄鼠狼下耗子 难啊!

网友:
5v 4a骗出12v  楼主能教我12v电源骗出48v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让黄鼠狼下耗子 难啊!

这句太经典了!让我赶快记下来!

网友:
灌它一碗麻辣汤,做一夜七次郎。。。。。。。

另外,我这里有好几个5V40A的LED电源,麻烦楼主也给我诱奸出来9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诱骗器只能骗片QC2.0协议,OPPO的这个不行

这充电器根本就没有快充功能,好不???

网友:
我也仿制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011&extra=

你这布线惨了点

网友D:
蓝绿厂的是低压大电流,特制接头接口和专用数据线,楼主做的只是高通QC触发器,再买个旧的乐视快充电源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绿厂的是低压大电流,特制接头接口和专用数据线,楼主做的只是高通QC触发器,再买个旧的乐视快充电源也不 ...

摊上这种5伏4安一大堆,非oppo机根本走不了这种模式,拿来也没用,不过看到还有另外一种外形的5伏4安,矮矮胖胖,很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