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大疆无人机智能电池,以75%放电记录1个循环

楼主(2020-09-06):
拿来10个循环,试了下,57%到37%,然后充到92%,开机10个循环,然后飞了几下变12循环了,这几个有意思啊。
上次飞了70%这次起飞用掉5%就加1了,然后再飞掉75%,又加1了,所以1个飞行加2循环

网友:
哈哈  越用越长寿。

网友:
10跳变到12,那里面的计数也太坑人了,11呢?再说没充满应该不算一个循环才对啊。

网友A:
微控没那么聪明,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参考值,实际还是要结合电池本身的!!!

网友B:
基本的被动均衡都有,几年前有些原装笔记本电池组,都是正常关机的情况下,用了一两年也会锁电芯,估计也有循环计数,最坑的是有单体检测不带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被动均衡都有,几年前有些原装笔记本电池组,都是正常关机的情况下,用了一两年也会锁电芯,估计也有 ...

有放电回路,停用几天放到60%,理论通过程序可以均衡,但是也会出现一个电芯拉死,以前贴发过,4个循环,放了半个月,一个电芯没电了,已过半年质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控没那么聪明,只是理论上的一个参考值,实际还是要结合电池本身的!!! ...

客服说法!放电75%,记一周,也可以40加35算75

楼主:
以75%记录1周期,那就是说上次70,这次飞90%就是加2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