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48V电动车充电器怎么修?

楼主(2020-09-06):
这个是上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323&extra=page%3D1
今天周末在家无事就又来继续捣鼓一下上次没搞好的48V充电器。

根据这次修理过程得出,上次的情况是这样的,光耦坏,431坏,还有两颗电阻断脚。板子没有虚焊情况,3842、8060C、变压器都是好的。

更换好的光耦后爆炸所有(4只)整流桥。然后更换431,更换整流桥,通电红绿两灯同时亮,输出端无电压,输出端电容有55.8V电压。

拆掉不知道是不是358的那个8脚IC,换成358一样的症状。实在不行我跳线换个输出点行不行?灯的问题不管他了,还有55.8V是不是电压偏低了?

绿灯红灯都在亮

原输出点无输出,其他点有55.8V电压

.
这两颗电阻是2.2K+82K并联在一起的我用2.2K+100K替换它

换成358也一样

.

更新补充:
谢谢大家,充电器已经是正常,刚刚拿去充电了,给电池充电就不亮绿灯,只有红灯亮。实测充电功率173瓦。

网友A:
两个灯的充电器,正常是怎么亮呢?红灯表示电源,绿灯表示充电状态,如此看来这红绿灯同时亮貌似也没问题啊

网友B:
你这个要接电池才有输出的吧, 有可控硅的

网友C:
都炸管子了,接一个灯泡呀!

网友D: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的变态管是个可控硅,需要接电池才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的充电器,正常是怎么亮呢?红灯表示电源,绿灯表示充电状态,如此看来这红绿灯同时亮貌似也没问题啊 ...

之前的充电器拆完留了几个原件其他都扔了,忘记是一个灯还是两个灯的了,只记得空载是绿灯,充满也是绿灯,充电中是红灯。坏掉的这个没用几次坏掉了也没注意这个,我以为是跟之前的一样,后面买的是一个灯的也没法比较了。等充电的时候再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接电池才有输出的吧, 有可控硅的

哦,我不懂啊,等要充电的时候再拿去看看是不是正常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炸管子了,接一个灯泡呀!

恩,得看来准备一个灯泡了。请问串60瓦的还是100瓦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右下角的变态管是个可控硅,需要接电池才有输出的。

好的,谢谢啦!等要充电的时候再拿去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得看来准备一个灯泡了。请问串60瓦的还是100瓦的比较合适。

看功率大小,我用的是40w的。只要不炸管,就可以拆掉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功率大小,我用的是40w的。只要不炸管,就可以拆掉灯了

40瓦的也行啊。好的,家里有40瓦的电烙铁发热芯,也有功率表,下次就串烙铁芯检查了。谢谢哈!

网友:
接电池才有输出的,电流大于700-800毫安变红灯。我改过好几个充锂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