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迷你特斯拉线圈 体验隔空点灯

楼主(2020-09-06):
有红包可以用就入手了一个,还可以接手机电脑晚上体现播放音乐电弧效果还不错,直接看图

买的套件

组装好

初级线圈要逆时针绕 2~3T

两个LED指示灯,一个指示正常工作,一个指示故障

一个氖泡

靠近副边线圈放电端 即可点亮

拿个上次做的无线LED线圈试试

也能点亮

靠近放电端更亮,注意不要接触到放电端

换另一个大点的线圈

点亮的最大距离要大一些

这么远也还可以

拿LED直接靠近放电端是不能直接点亮的

由于放电端的电压比较高(可能电压放大100倍左右),而且放电电弧是可以直接点燃纸张的,所以实际操作要小心
个人尝试了下手指甲靠近放电端,能看到放电火花,手指甲接触的地方可以电焦,由于功率很小,所以没有那种明显触电感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不用LED用荧光灯试试,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B:
把线圈塞到手机里面,做个无线充。。。。。。

网友:
记得这玩意好像是因为超过一定频率神经感觉不到电流才没感觉的

网友C:
套件价格多少?合适的话给小孩整套来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价格多少?合适的话给小孩整套来耍

这个其实有点危险的,弄不好就有可能点燃了什么东西或者电到人,不建议给小孩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圈塞到手机里面,做个无线充。。。。。。

这个想法不错,前提是我有好多个手机,不然不知道它都是怎么搞坏我的手机的

网友D:
原理图和PCB都找到了,想搞的都来试试看:

这个PCB上面LED2位置跟楼主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LED用荧光灯试试,用的什么电源?

应该可以点亮荧光灯
说明上说可以点亮氖灯 节能灯 闪频灯 点烟点火的 直流供电 9~30v都可以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开电子门锁

网友:
我咋不会用淘宝红包购物,你们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和PCB都找到了,想搞的都来试试看:

对,就是这个原理图,PCB上的差异就是你说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