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可变电容吗?!

楼主(2020-09-06):
活动买的一个便宜的带时钟功能温湿度表,温湿度准不准问题不大,但走时也太不准了,新买的用了半个月时间误差有好几分钟,这个实在不能忍, 后来查了下资料,说是里面晶振精度问题导致走时不准,还好在家里找到了不用的挂钟的机芯,记得里面是有一个时钟专用晶振的,某天拆拆拆,换了晶振,后经半个多月使用,发现时间确实准确了很多,有个一两分钟误差,还是不够精确,经过多方查找,在某论坛上看到有人说老式BP机上有可调电容,可接在晶振一脚对地调整电容,据说可调到年误差1分钟,刚好家里有老的BP机,废物利用一下,想把这个钟调得准一些,不知道这小元件是不是可调电容,手里的胜利890C+测不出来,可能值太小了,表精度不够,所以请问下见识广的朋友给确认一下!目前是在BP机上拆下了一个不知道多少频率的非常小的晶振装在钟表上看看效果,如果确认4X4封装的小元件是电容,再换掉原电路上的贴片20p的电容!

网友A:
上面方形的是中周,下面红色的是可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方形的是中周,下面红色的是可调电容

是就好,可以折腾一下!谢谢告知!

网友B:
这个用可调电容,估计也不准,冬夏温差大,晶振一样不稳。
不如用论坛介绍的用RX8025替换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可调电容,估计也不准,冬夏温差大,晶振一样不稳。
不如用论坛介绍的用RX8025替换晶振 ...

查了一下,产品没有芯片贵系列,这个方案还是不用了,哪天来兴趣了可以考虑自己画板做一个这个芯片的高精度时钟,查其它资料时看到过有类似开源资源的,加个单片机还有其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