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刚刚下单买了一个笔记本,忐忑不安中

楼主(2020-09-06):
不知道电脑的系统是windows7还是windows10!
我不喜欢用后者,感觉到还是windows7好用。
(其实直到去年我才开始使用windows7,以前一直坚持使用windows xp)。

买的是戴尔笔记本,如果系统预先安装的是windows10,我能到实体店让他帮我重新安装成windows7不?

网友:
现在估计都是win10,但我也是喜欢win7我一个同事买的笔记本,让我帮忙把win10 改成win7,费了一番周折,好像还要修改bios设置

网友:
7代以上cpu装win7没有驱动

网友:
老本就装win7吧,新本还是建议win10,。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死活不用WIN10,后来发现大势所趋,我妥协了,现在觉得WIN10很好用啊

网友:
新平台装不了WIN7,或者说很困难而且就算装了也有很多问题。台式机还能勉强试一下。
真要WIN7买个旧平台吧,新平台就不要守着WIN7了,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
那就在网上搜搜怎么魔改,换成精简版的win10我实际体验和win7差不多,等到我自己开始搞系统了发现还是win10比win7爽快~
现在只要内存大于2g的全部装win10,在把几个软件一装把win7壁纸换上,单位是老人家用起来和win10一毛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还是win10好用

网友:
现在买新的电脑都是windows10,也不能改装windows7,除非买的是几年前出厂的电脑。

网友:
看电脑是什么平台版本的吧,新平台的有些也能强制装win7但使用体验就不行了,有时候还不如旧电脑搭配win7好用,win10用起来也不错的,大趋势在这,win7又能用几年?早晚还得接触使用win10

网友:
新电脑 肯定是WIN10了....   WIN7没有驱动,   不习惯装个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跑WIN7

网友:
远离恶臭 bug10,
开始学习 linux !

网友:
要剪辫子了,我得赶快逃

网友:
这么说吧,你能从市场上买到的全新笔记本就没有支持win7的,部分新平台甚至无法安装win7,就像当年的win7笔记本无法安装xp一样,微软方面禁止开发win7驱动以加速win7淘汰!!!

网友:
都可以安装的。使用最新版的ghost系统即可。原生支持uefi,新版系统内置修改版驱动,完美驱动usb3,集显。

网友A:
兄弟。。你试试win10.。我之前也是win7铁粉,,用了win10回不去了。。现在用的win10最新版!!效果不错!!回来的新系统一般是win10家庭版有缺陷的能对付用。。登陆微软账号绑定后重新安装win10  64位专业版最新的某宝买密钥。然后在登陆微软账号就能绑定密钥以后登录微软账户即可激活系统!!!

网友:
win10系统安装方法在视频最后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167616388765102406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试试win10.。我之前也是win7铁粉,,用了win10回不去了。。现在用的win10最新版!!效果不错!! ...

用digital license这个软件获取数字权利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digital license这个软件获取数字权利就行

没用过。能绑定微软账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能绑定微软账户吗??

可以的,我重装系统后自动激活。跟淘宝买码是一个原理,都是用神KEY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