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下大家,这样是不是能更好的提取中置音频信号

楼主(2020-09-06):
我的车低配故中置扬声器省略了,为了声像更好定位中央,现安装了中置。

之前考虑到车机是BTL功放,故接左声道正输出,右声道负输出,也能合成左右声道信号

原车是采用双音圈分别接左右声道,然后电容过滤掉无效的低频

现在换了双音圈全频,因此

我想要相对增加左右声道相同信号的幅度,尽可能减少左右声道不同对的信号幅值,让中置扬声器对立体声干扰更小。

那么按以下图示接驳,是不是能起到我说的作用呢?谢谢大家了!(具体思路是考虑到左右声道不同的内容会在左右声道同极性产生电位差,让8欧电阻消耗掉,当左右声道相同时,则电阻理论无电流,从而增强同信号,减弱异信号,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A:
汽车上的中置要不就从功放接出来,要不就用现成的中置模块,你这样导出的算那个半区的?

网友B:
中置???你人做在正中间开车还是坐在后排中间开车或者雇佣一个人帮你开车?中置在车载系统中可有可无,只是发个人声而已,左右声道可以兼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置???你人做在正中间开车还是坐在后排中间开车或者雇佣一个人帮你开车?中置在车载系统中可有可无,只 ...

中置就是因为听者不在中间,所以才要中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的中置要不就从功放接出来,要不就用现成的中置模块,你这样导出的算那个半区的? ...

汽车车机功放是BTL输出,各接一极,是左右声道合并的

用双音圈也是,是左右信号都有的。

网友C:
你的车载音响不能调左右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车载音响不能调左右平衡?

但是你能准确定位中间?而且声像偏低

网友D:
这有点强迫症的赶脚了。我的感觉是中置降低了立体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点强迫症的赶脚了。我的感觉是中置降低了立体感。

我指的是位置提高,声像位置

但增加中置,立体声分离度肯定有所降低。

因此想有个电路,尽可能把左右声道有差异的部分,尽量少从中置发出来,而左右声道相同的部分,尽量多的给中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位置提高,声像位置

但增加中置,立体声分离度肯定有所降低。

这个好像挺难的 我是直接加的双音圈 前面加了分频器

网友:
这样没甚意义的,也是一团糊,要么多一路功放单独供中置喇叭。(前级运放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