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漏电开关

楼主(2020-09-06):
是拆完之后拍的照片。所以都是散件了

这个线圈已经断路了,看上去还挺好的,不知道哪里接触不良,后来拆了绝缘层,表面的接线没问题。要查看下面的接线就得就没再进行,有空拆开看看。话说这个可以做个什么用??

这是和漏电开关相联动的1P空开,还是好的。这款产品做工如何,大家各自评判吧

网友A:
这是个假的,连灭弧都没有。

网友:
这板上没集成块,拆过一个有集成的,忘了形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假的,连灭弧都没有。

灭弧在隔壁空开,这就是检测到漏电给旁边空开一个动作,让空开跳闸

网友:
还是电磁式的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弧在隔壁空开,这就是检测到漏电给旁边空开一个动作,让空开跳闸

刚想说 被你先说了

网友:
线圈可以做一个摇步机

网友:
还有带芯片漏电开关那么爽

网友:
铜线拿来当吸锡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灭弧在隔壁空开,这就是检测到漏电给旁边空开一个动作,让空开跳闸

羞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