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广电机顶盒能否交换使用。

楼主(2020-09-06):
各位老师好,
我家广电机顶盒坏了,同城亲戚给了一个完全一样的机子,但是拿回家 只有导视一个频道,其余频道都是黑屏,也恢复出厂了,无果。

请问,广电机顶盒是否可以交换使用?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你的家庭地址和你的机顶盒MAC地址和IP地址 智能卡号都是相互绑定的, 有一个不正确都不行,都是垄断惹的祸

网友:
我这还是老铜网 单向收看的那种  我试过一个小区内的互换是没问题的 ,当时为了排除一个信号问题想看是机顶盒问题还是同轴问题 确定机顶盒问题再报修 (指机顶盒和卡一整套互换  单换卡或者盒子是不行的 会显示智能卡错误)

网友:
我家的机顶盒当初申请的时候,拿了2个,一个给老丈人家用已经有10多年了,小区相隔5公里,没问题。

只要机卡绑定,不互换机卡,就没事。

网友:
这样说吧,全武汉市,武汉有线机顶盒,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自己换位置使用。

但不知为什么武汉市郊区(江夏区),就不行。可能江夏区另外有一套加密系统,江夏区有线除了武汉市有线电视的频道外,还有江夏区电视台的几个频道。

也有人说,机卡绑定,但我试过,有的机卡并没有绑定,这个原理我不知道。

网友A:
我们这儿型号一样的就通用,控制都在卡上

网友:
谁家的卡呢?

网友:
广电机顶盒坏了,可以打96123,免费上门换。
机顶盒里有一张卡,卡号和机顶盒mac绑定才能使用。
交换使用的话,要把机顶盒和对应的卡一起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儿型号一样的就通用,控制都在卡上

我们这里也一样,盒子随便换,卡只能用广电的。

网友:
广电卡需要CA授权认证,如果是合法缴费用户的话,机顶盒开机,频道选择CCTV1,播放几小时,如果有授权的话,会重新下发,一般晚上会快一些,可以试试。

网友(2020-10-18):
交换使用的话,要把机顶盒和对应的卡一起换哦。

我们也用的是广电机顶盒,记得年初忘记交费,电视剧就没广电的视频信号,我就将卡停机后拔出,换上另一已缴费的广电卡,开机后又有广电的视频信号了。------看来没有机卡绑定一说撒。

网友(2024-05-31):
各地广电政策不一样

网友:
看来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不能。
甚至同一地方以前可以现在不能。
这个要看他们管理系统的设置

网友:
在同个服务器下面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出了该服务器的管控范围就不行了。

网友:
亲自测试过:重庆的同一个区的机顶盒可以通用,不同区没有试过。

网友:
有的先进技术就是专门整治老百姓的。

网友:
机顶盒和对应的卡一起换试试。

网友:
都是垄断惹的祸!

网友:
不能  不能串址 不能换卡 都绑定的 要想换地方用的办理迁移
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对照修修或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