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ATX大水牛300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SC6105

楼主(2020-09-06):
ATX大水牛300W开关电源 带载能力差问题

此电源为拆机件,后做汽车CD机电源,使用1年后出现带载能力差故障。
万用表检测电流1.8A时跳保护停机,重新短接绿黑线重新开机。
辅助电源IC是 SD4841P
主电源IC是 SC6105b

初步检测 主功率三极管 肖特基三极管 主滤波电容 12V滤波电容 5V滤波电容 3.3v滤波电容 正常发现11脚FB2 至3.3V三极管基极的电阻以炸,只见第一色环为2,万用表测量为27Ω,换了30Ω电阻故障依旧,新的上去开始发黑没有烧坏电阻测量26Ω。

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里故障。

网友:
测量一下高低压电容都没问题?

网友:
排查散热片附近的电解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电容容量减少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芯片供电电容容量减少供电不足

网友:
请楼下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12V用车机时,电压下降不?下降时其它各种电压如何变化的?

网友:
求助 ATX大水牛300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SC6105

网友:
检查5Vsb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高低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上个大容量电容就行

网友:
ATX大水牛300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SC6105

网友:
这芯片不常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