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话费送的电磁炉这几个开关全失灵。

楼主(2020-09-06):
太久没用了,以前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其它功能是正常的,奇怪的是为什么集中在这几个智能功能。
难道是阉割版?
最新测试结果还真是微动坏了,因为坏掉三键中有一个自已莫明又好了。
本想拆开清灰,结果发现是奔驰标防折螺丝,论坛神器22合一给跪了小了一号。
最后没办法把坏掉那几个键狂按几十下,基本都复活好,只是一个键还不是很灵。

网友:
可能是共用一条线的铜箔烂断了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拆开换微动

网友A:
这明显是触摸的......

还是要拆开查查看才知道.

网友:
也可能是芯片,电容什么击穿了。。。

网友B:
我家电磁炉就用个定时,和功率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触摸的......

还是要拆开查查看才知道.

是微动,一按那手感的就知道。
这三个键几乎从来没用过,应该不会是微动坏了,要坏也是坏最常用的快速火跟开关。
我感觉不是我能搞定的,怀疑原来就是坏的或是阉割版。
充话费送的手机也是一身都是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微动,一按那手感的就知道。
这三个键几乎从来没用过,应该不会是微动坏了,要坏也是坏最常用的快速火 ...

不用的微动开关才容易出问题,触点上会产生氧化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微动,一按那手感的就知道。
这三个键几乎从来没用过,应该不会是微动坏了,要坏也是坏最常用的快速火 ...

好吧, 我眼花了, 以为是玻璃面板.  拆开  表测下按键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磁炉就用个定时,和功率调节

我一直都是快速火,连功率都不调节就烧个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眼花了, 以为是玻璃面板.  拆开  表测下按键不就知道了

这不没坏透吗,不敢拆。
万一折腾坏了,怕挨骂。
今天无意间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微动开关才容易出问题,触点上会产生氧化层。

你说的是正解,那三键狂按几十下基本都复活了。
22合一给跪了,防拆螺丝小了一号。
看来还要淘个大号奔驰标防拆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