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台金灶的茶艺壶,偶尔不能开机,请教各位

楼主(2020-09-06):
盲目检查没有眉目,刚想检查又能开机了。不能开机没有规律性,请教各位应该在那里检查起?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检查初级300伏是否正常,次级12伏5伏正常吗,建议代换一下电容。

网友:
金灶比较垃圾

网友B:
那个输出正12v的二极管SB1100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反正没几个元件,从电阻电容一个个换过去

网友C:
等故障做实再折腾也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检查初级300伏是否正常,次级12伏5伏正常吗,建议代换一下电容。 ...

偶尔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拆了,再通电又可以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故障做实再折腾也不迟

偶发故障 有时再通电就好了 有时死活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输出正12v的二极管SB1100换一个试试

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
测一下黄色电容,看容量是否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