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优利德迷你钳型表UT210E PRO

楼主(2020-09-06):
拆京东上新买的优利德迷你钳型表UT210E PRO,不知能否改成5999显示,方法是否与UT210E一样。

网友:
竟然没缩水电容啊,那一排电容容量是多大的呢?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芯片,妥妥的完美了

网友:
必须能改,就是不知道这个pro增强了啥

网友:
这个红色橡胶用久了起皮,我的210D就这样,也有可能是平时用的时候有油

网友:
优利德官网目前还没有210E pro这个型号,京东的优利德旗舰店倒是有,捞干的讲,pro多个hz档?

网友:
pro只多了一个HZ档,210E是不是也可以加一个啊

网友:
210E手动挡会比210D自动挡好用吗

网友:
210D功能比较全有温度挡

网友:
HZ档如何选择,屏幕显示状态是?

网友:
能问下,你当时买的这款多少钱吗?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图

能不能读取24C08数据文件上传看一下,我想是210E的储存芯片是24C02换成24C08写上数据就能变成pro了

网友:
能把数据拷贝分享一下吗?

网友:
求楼主读取24C08数据共享研究一下

网友:
求pro版IIC数据,有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A:
补一张图

能不能传一份pro版本的24C08芯片程序研究一下

网友(2022-05-07):
啥都没变换个壳子颜色就pro了,HZ档本来也有.

网友:
这玩意螺丝柱太容易炸裂了,我直接一颗螺丝钻穿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