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银盛通POS机电签版内置无线流量模块

楼主(2020-09-06):
没用了,既然是不需要蓝牙,内置流量,是否有SIM卡呢?拆拆看!

不废话直接看内容

拆这个屏蔽罩后忘了拍照了就扔了,不过直接总结一下各个芯片特写把,拍的不是很清楚,这些芯片貌似有一点打磨痕迹,很费劲才拍清楚一点

这玩意靠啥通讯联网啊?

网友:
夏新那玩意就是GPRS通讯模块 卡集成在模块里了 拆开屏蔽罩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真的不懂什么原理,有哪个大神知道原理啊

网友:
仔细找找,有一个sim芯片。。。拆过车机导航,用的也是芯片,没有sim卡托

网友:
插sim就有6个触点那里,联网就是一模块!

网友:
还可能是写号的

网友:
esim 空中写号的

网友(2021-03-09):
把esim卡芯片拆下来  当sim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