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老货 黑马 全遥控电风扇,兼修摇头电机

楼主(2020-09-06):
     半年前,25块买的,当时电机几乎卡死,电容失效。一直配不了遥控器,用app对准型号都不行。大家就看看真正的铝壳电机是啥样的,前面是米字型的,后段是十字型的。最近摇头电机里面的齿轮也滑牙了,6块钱买了个新的。

楼主:
坏掉的摇头电机,这种电机,要挑轴承是金属的,可能里面的齿轮也是金属,有些是塑料的,可能里面的齿轮也是塑料的

网友A:
25元还可以买到遥控落地扇,赚翻天了啊

网友:
风扇一般是风速为开机开关,对APP时用开关键对开机不好用,按键只能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元还可以买到遥控落地扇,赚翻天了啊

前几天10块还买了个美的 的 4AR,可能因为长期用遥控开关、且原主人是烟鬼,扇身上的按键全部氧化,所以摊主到手后,无法开机使用,就贱卖了。拿回家找一部美的机械扇,从扇叶到网罩、底座,全部更换,基本没有烟味了。

网友(2021-05-21):
新买的摇头电机里的齿轮是金属的吗?哪个店铺买的

网友(2022-08-16):
现在用的是艾美特落地电风扇,好几年了都很静音,也无需维护,除了塑料底盘不结实导致机身有些轻微摇晃之外,没有其他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