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问大师这是什么排线座

楼主(2020-09-06):
这是照相机的排线座,是前插后锁式,把前面当成翻盖锁损害了,就是扳掉了的那个缺口,但奇怪的是两边引脚不等,一边17,一边18,间距好像0.5mm,好像交错的,请问大师们,这种排线座叫什么名字,哪儿能买到,好换吗?

网友:
对于新手几乎没有可能换上,对于老手来说难度中等。

网友A:
翻盖式上下接 35pin软排线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盖式上下接 35pin软排线插座

谢谢大师

网友:
这个我在淘宝找过,很难。要么买料板拆件,要么飞线

楼主:
就是很难找到,这个两侧都有引脚焊接,后锁,看样子是上下接,翻盖翻起后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错脚排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