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好像改变打板自动审核规则了

楼主(2020-09-06):
老是说我画的板子是拼版

而且我画的板子不符合drc,过孔和线粗都比较小,不知道能不能加工

网友:
试试看吧,有时候我画的也比要求的小,但是还是打出来了,没啥问题,可能是太小就不行了,拼版我试过几次都被加价了,就没搞

网友A:
过孔要求0.3以上
识别成拼版是因为有规格性开槽,邮票孔等

网友:
我得了是往大老粗方向走线,能大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要求0.3以上
识别成拼版是因为有规格性开槽,邮票孔等

画的东西小啊,就一两厘米,过孔设置的15mil,我怀疑不行,就想试试

网友B:
经常拼啊,,只要不开槽,都是自动审核的,板子要大于1.5cm,,我有一块板1.3cm宽,要多收我100块,,,

网友:
过孔和线宽间距有最小限制的,网站上有说明的

网友:
lc的网站上有详细的参数说明,jp也有,上次开槽0.3mm说太细,客服给改成0.8mm就好了

网友:
有工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拼啊,,只要不开槽,都是自动审核的,板子要大于1.5cm,,我有一块板1.3cm宽,要多收我100块,,, ...

不开槽怎么好分开呢?

楼主:
能把这个页面的链接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这个页面的链接发给我吗

就在下单助手里边

网友C:
是很恶心,开槽一多就识别为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很恶心,开槽一多就识别为拼板

我都没有开槽,就中间有一块凹下去都不行

楼主:
找到了,多谢

网友D:
这样啊,我都是用台剧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我都是用台剧割开

我没有台锯呀

网友:
最近正好做了一台超薄锯片不锈钢小台锯,89元给坛友,赠送电源和调速器,正好可以切PCB。台锯的金刚石锯片厚度0.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