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兆欧表开盖能归零,盖上就不行

楼主(2020-09-06):
打开盖子 短接就能归零,盖上就不能归零,这个2500v的,盖上盖子引脚打火,肯定是有电,真的是奇了怪了

网友A:
引脚(壳子上的接线柱)和壳子之间有漏电吧。。。。。

网友:
用你的摇表,摇一下你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壳子上的接线柱)和壳子之间有漏电吧。。。。。

漏电手感会变沉,这个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漏电手感会变沉,这个不会

大电流才能感应到沉,小电流漏电摇起来没啥区别的

另外摩擦表盘看看指针动不动,有些指针表表盘不防静电,表盘带电会影响指针归零

我那个垃圾万用表就是天气一干燥,表盘拿布一擦,就能把指针从零位吸到好几个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才能感应到沉,小电流漏电摇起来没啥区别的

另外摩擦表盘看看指针动不动,有些指针表表盘不防静电 ...

多谢指点 我去试一下

网友C:
有摩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摩擦的地方!!!!!!!!!!!!!!

谢谢回复,您是指哪里有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