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惠购撸的7块多的无线开关到手即拆

楼主(2020-09-06):
第一次在优惠购看到这个开关的时候好像是9.9元包邮,就想撸一个安装在卧室,我卧室开关不是双控的,冬天太冷,关灯麻烦。因为那两天有工作要忙,闲下来的时候活动过了,就没下手。这次又看到活动到手7块多,就撸了两套。不多说,拆开看看内部。有M币的给加个币,缺M币了,谢谢

网友A:
盒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电容,放在灯座那里接火零,给小功率灯解决频闪用的。

网友:
之前也打算买的,正找的时候TMD活动结束了,然后我就买了这种,感觉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B:
返利加农场红包,到手大概2到3元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利加农场红包,到手大概2到3元的样子

总是想不起来农场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电容,放在灯座那里接火零,给小功率灯解决频闪用的。 ...

没有电容,等另外一套到了看看有没有

网友:
我的摇控电池是CR2032的。

网友:
纽扣电池和这个12a27电池都管不久,空间有限,能够类似于万用表升压板改造方式最好了,先等等看

网友C:
电池没问题,功耗很小。我家里的433遥控面板,都用了一年多了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问题,功耗很小。我家里的433遥控面板,都用了一年多了还有电。

另外,12v的距离比2032的远,建议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是想不起来农场红包

啥是农场红包

网友:
谁能给我个便宜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