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睡前水一贴锔个畚斗

楼主(2020-09-06):
看到老爹用透明胶粘的畚斗,强迫症又犯了。
撕了上热熔胶,总感觉强度不行,那就锔。
方法:平的地方,摄子夹着用蜡烛烧红的钉书钉,直接按上去。
转弯的地方,用烧红的钉书钉烧两个孔,再按上去。
最后把背面露出来的针书钉反拆,再上点热熔胶防扎手。

网友A:
这是叫YUAN一声兜吗?我们叫撮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叫YUAN一声兜吗?我们叫撮箕。

就叫笨斗吧。

网友:
百度上的:
我们老家的:口和图片上的相反,我们那是前窄后宽,左右一边一只提手,后面是个小耳朵,方便卸货。左右提手合在一起方便单手提,重货比如土石可以分开两人抬。

网友:
你图片上的我们叫撮箕,就是拿来扫地装渣子用的,也叫铲铲。

网友:
广西白话地区叫粪箕。

网友B:
这个现在叫钣金王 不叫锔

网友C:
北京叫土簸箕。不过你这坏成这样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D:
这个扫地的我们叫chuo zi     chuo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叫土簸箕。不过你这坏成这样不如买一个新的。

一年多以前早买了备胎,老爹非要用旧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叫钣金王 不叫锔

楼主的锔的说法是对的。据新华字典解释:用铜,铁等制成的两头有钩可以连合器物裂缝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锔的说法是对的。据新华字典解释:用铜,铁等制成的两头有钩可以连合器物裂缝的东西。 ...

哎呦喂 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就会复制粘贴
这是烫上的 跟锔有什么关系 锔讲究的是锔钉受力 瓷粉堵缝

他这个又打胶又烫的 哪点不是在干这个

我本来也就是讲个段子 你再瞧你

网友:
4楼那是粪筐,挑土块石块、挑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喂 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就会复制粘贴
这是烫上的 跟锔有什么关系 锔讲究的是锔钉受力 瓷粉堵缝

畚斗厚度1毫米,钉2.5毫米。
打胶只是防扎手,还是钉受力。
开始我还打算用小电磨钻孔的,
操作起来才发现直接用烧红的钉子扎更省事,扎出来的孔也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扫地的我们叫chuo zi     chuo儿

我这里发音cuo(一声)子。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一个新的备上吧,看图片是塑料严重老化的原因用不多久了。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了,烫保险杠专家!!

网友:
塑料的,市场2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