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Alesis Dx-24 数字调音台

楼主(2020-09-07):
调音台电源板爆了,拆出来修理(这东西比较贵,跟电源板无关的地方就不拆解了)

打开侧板可以看到电源模块

主控板,正面有个7寸彩色的lcd屏幕

板子上有很多经典的4558运放

音效处理模块

放大一点,没有完全拆机,手机伸进去拍,有点模糊

拆出来的电源版

TOP248YN开关电源功率IC炸了,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没有短路,电容没击穿,整流二极管正常,直接更换
装回去,调音台回复正常

网友A:
不带功放,用个很小的变压器就行,故障率是不是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功放,用个很小的变压器就行,故障率是不是低多了

这个不带功放,调音台24路,辅助输出8路,主输出2路,加上有主控板,液晶屏,开关电源模块也要有一定的功率,才能稳定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功放,用个很小的变压器就行,故障率是不是低多了

这款调音台不支持电动推子和网络控制

网友:
哪用的?录音吗

网友:
调音台用的,但是牌子没听说过!

网友:
瓷封的整流二极管明显发热,底下的电路板都烧焦了,建议更换大电流整流管,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电源模块加装散热风扇,否则,电源以后可能还会爆

网友B:
爱丽斯且还是低档货,还是百灵达、雅马哈的好。

网友:
是电动推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丽斯且还是低档货,还是百灵达、雅马哈的好。

这个其实是半数字半模拟的,算是入门级的,增益部分是普通模拟电位器,只是均衡,杂讯门,压缩器,音量部分是数字的,推子不带电机,操作起来很有模拟调音台的感觉。

楼主:
推子不带电机,只是普通电位器,给主控芯片一个位置的信号,从而控制音量大小。

网友(2021-03-26):
请问dx-24调音台dsp失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