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动门控制器

楼主(2020-09-07):
电动门控制器,按钮不好按,拆下来更换

内部结构

主板

大功率整流桥和继电器

遥控接收板和各种参数调速电位器

好大一头“牛”才有力气带动门禁电机(电机是24v的,功率大约一百多瓦)

网友:
这牛真不小

网友A:
伸缩门是24V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缩门是24V电机呀!

这个电动门用的是直流24V的电机

网友:
现有这类的,配俩12V电瓶,停电也可以用

网友:
电动门控制器居然用料那么好,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是固定码的,容易被破解盗开;我家车库原配是固定码的,后来被我改成滚码的,最近又加了手机APP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