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漫步者音响

楼主(2020-09-07):
漫步者音箱,电位器接触不良

本坛28撸来的暴力拆机神器

拆掉背板

主板,三颗有源音箱常见的TDA2030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5寸低音炮喇叭

拆掉前面板,更换音量电位器
修好了
(淘汰的vivox7音质还不错,还可以当个安卓智能音乐播放器用)

网友A:
何不顺手加个bt5.0的蓝牙板,鸟枪换炮

网友:
这种2.1家用也够了

网友:
老漫步者用料和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不顺手加个bt5.0的蓝牙板,鸟枪换炮

打算接个外置蓝牙,当蓝牙音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算接个外置蓝牙,当蓝牙音箱用。

外置蓝牙比较贵不划算,不如6块多的内置5.0,加个废弃的手机充电头供电,再复杂点,加个3块多的高电平控制加电的继电器组,蓝牙一连接功放加电,平时蓝牙断开功放断电。没事就折腾

网友:
国产电位器容易坏,日本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蓝牙比较贵不划算,不如6块多的内置5.0,加个废弃的手机充电头供电,再复杂点,加个3块多的高电平控 ...

这样也可以,不过本人习惯用完把排插上的开关关掉。

网友:
这种碳膜电位器调节音量很大杂音了

网友B:
   进来看看,哈哈哈,老漫步者比新漫步者音质好多了,tda2030a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低端都是鸡儿2025,双声道otl,不忍直视啊。分离度也不行。喇叭做工也差。真还不如老漫步者的tda2030a,哈。至少,那个时候打cs1.5,定位是很不错的,哈,听歌,也贼六。其实我希望tda2030a的2.0的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看,哈哈哈,老漫步者比新漫步者音质好多了,tda2030a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低端都是鸡儿2025,双声 ...

这款是2005年的老机型。采用±双电压的OCL功放,低音会比那种单电压的OTL好很多。

网友:
早期中端都用TDA2030系列,效果够用了

网友:
我的漫步者是 2 x UTC2030 + 1 x TDA2030
现在的三个都是TDA2030 了?

网友:
家里一个也是E3000。。三个电位器都很少用。。高低音基本不动。。音量基本也都是电脑调节。。只是娘胎带来的开关机噗噗声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试试换金属膜可调电阻,应该比容易异响的碳膜可调电阻耐用。楼主的手机不错有耳机口,而华为荣耀20取消了耳机口。

网友:
只是听个响,音质谈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来看看,哈哈哈,老漫步者比新漫步者音质好多了,tda2030a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低端都是鸡儿2025,双声 ...

对对对,TEA2025其实声音也不错的,功率小了点,用上2030的是标准,用上1875的算高档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是2005年的老机型。采用±双电压的OCL功放,低音会比那种单电压的OTL好很多。 ...

    嗯,至少清晰,不浑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TEA2025其实声音也不错的,功率小了点,用上2030的是标准,用上1875的算高档的了 ...

tea2025,我不知道是箱子和喇叭不好,还是2025太一般,又或者说用的是otl,总给人的感觉,分离度不佳,毕竟是集成两个声道,声音也比较浑浊。真的太一般。听着没感觉。

网友:
这个音质不咋地,用料也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