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迷你钢锯

楼主(2020-09-07):
以前买的一把迷你锯,昨天找出来用它第一次干活,锯了一根直径6毫米左右的铁棒,锯齿竟然磨下去这么多,已经变的很钝了。去官网查询,竟然没有这种锯条卖。(更新)中午在淘宝搜到了世达牌的锯条,6寸的,已经下单了,希望能用住。

补充内容 (2020-12-26 23:53):
世达锯条用了几次了,很给力。

网友:
看了这贴。发现买类似的货需要先看耗材。非标的再便宜也不碰。

网友A:
锯条短,看着磨损就多,长锯条把磨损平摊了

网友B:
锯条不是有几寸几寸的规格的?量一下某宝去看看,肯定有

网友:
这种小锯子我只用来锯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条短,看着磨损就多,长锯条把磨损平摊了

不完全是,锯条的材质不一样,标准锯条硬度高耐磨损,这小锯条就是锯锯木头玩的,当然也有硬度高的,但是价格高很多

网友:
假货宝上有见过,但是不知道 长度一不一样,能不能装得上。。图条两头有个短铁棍 挂在锯弓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锯条不是有几寸几寸的规格的?量一下某宝去看看,肯定有

刚才去淘宝搜了一下,搜到了,6寸锯条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锯条用错了,也许原本是文玩专用的木锯片。
钢锯条也许有不同长度的,但这种不可调节长度的锯架可选锯条很有限。好像有一种电火花打孔机,如有条件可找人用普通钢锯条改几根备用。

网友:
这个是用来锯铁的吗?

网友:
用普通锯条改就行。把普通锯条想改的地方退一下火,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截短和打孔了。

网友C:
一个几十块的马刀锯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几十块的马刀锯不香么

嗯,已加入购物计划中

网友:
是不是手术室用的

网友:
这种锯淘宝上介绍都写着——木锯,LZ拿来锯铁…………
我一般用来锯PVC管…………

网友:
锯条太次,换高速钢锯条,你就知道以前用的都是什么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