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QC5130理发器不充电拆修,原来又是大乌龙!白分析了

楼主(2020-09-07):
老妈家的飞利浦QC5130理发器,说用不起了。初看像是没电,结果用充电器充了半天还是一样的
只能带回家检查

主机和充电器

拆解的全部零碎,帖子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099

主板相当复杂

开始怀疑电池不行了
先测下关机时电池电压

电机运转后,貌似没啥问题

但感觉电机不给力

捏住(堵转)后,电池电压大跌

扣上刀头后,电压更是掉到1V了

单节电池电压低

另一只

插充电器,一闪一闪倒是提示在充电

但电源功率只有0.16W,显然不正常

跑了相关电路

原来,这么复杂的电路就是只负责充电呀

楼下继续

楼主:
先跳过充电电路,单独给电池充电

充满后的电池电压

带刀头的电压也上去了
看来就是充电电路的问题,而不是电池不行了

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充电部分
那充电灯在4V以下才亮绿灯

9V时,才显示一点电流

15V时有67mA电流

慢慢增加到100mA

充满了就没电流

充电器上标记输出8V:sweat:,自然充不了电

空载输出接近11V,应该是带载低吧

仔细看主机和充电器,这俩不般配的嘛

后来拿过去时在老妈家找到另一个充电器,15V,应该就是它了

飞利浦这两个充电器外形、接口相同,但电压差异大,是老爸老妈搞不清楚,把剃须刀和理发器的充电器搞混了
也怪偶当时没注意,心想能插能亮充电灯,就没想到是充电器的问题
白白浪费时间分析、折腾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我也有这款理发器,也是电池不行,现在把电池拆了,直接用一个3.6V适配器,插电用。

网友:
换锂电,换单独的4056充电板

网友:
啊。。。原来张冠李戴了不过也没白拆,多了解了一些内部结构~

网友:
理发器里面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
越复杂越不会用,,还是 用用超人,飞科这类傻充式的吧

网友:
一个充电电路这么复杂,还是手机行业催发了这么多先进方案,尤其电源部分,我曾经拆了一个att无绳电话,三个子机充电器是交流充电,主机充电器直流充电,太奇葩,

网友:
直接用一节18650或14500加充电板代替电路板加电池行不?

网友:
那个8V的是剃须刀用的。

网友:
飞利浦8V 跟15V 充电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
大婶前两天好像也拆了一个什么东西,也是拆完才发现是简单的问题。我忘了是啥了。哈哈哈哈

楼主:
哈哈,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赶上车了,好精彩哈哈,等牙膏

网友:
手工电路图不错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奇葩,即使是开关降压充电,也没道理用15v输入的,毕竟被充的才不到3v

网友:
电路图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

欢迎大家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