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修复CY7C68013A示波器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

楼主(2020-09-07):
18年买的USB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去年在修台式机电源时,不小心接到高压上……笔记本主板和逻辑分析仪都坏了。修了笔记本主板花了500,重买了一个逻辑分析仪81.9+10运费,损失惨重啊。

习惯不好,坏的东西不修好,心里痒。这几天闲来无事,把坏的修修。

因为不确定能不能修好,所以修之前没有拍照,这是修好后的

坏主板全貌:

下部分

上部分

新旧一起:

主要芯片:
CPU:CY7C68013A
ADC:TLC5510I
负电压:ICL7660
运放:AD8065(印字HRA )
三极管:BAT54S 印字KL4
EEPROM:24C02

除了eeprom,以上所有芯片都阵亡

维修过程:
1、拆掉明显烧坏的ADC,AMS1117,C3(10uf),R16(0欧姆)。更换新的AMS1117后,3.3V正常。
2、很明显C19和C13之间连线、R16 零欧姆电阻烧坏。经观察,C19和C13之间连线是USB的5V供电,R16是两端GND相连。C19上5V对地短路,估计哪个电容坏了,把上部分的电容全部拆除,不短路了,经测量C17(10UF)短路,换。之后还是不怎么对,又拆除所有BAT54S ,经测量大部分也不怎么对,9个全部换了。
3、ICL7660 的负5V不对,换。负5V对地电阻也不对,换了运放AD8065后正常。
4、装上新买的CPU和ADC,连上电脑,还想着要不要刷程序什么的了,结USBee 直接就识别了,可以用了。

芯片资料:

网友A:
連筆記本都陣亡了啊。
看來不能買這種USB的。。。

楼主:
嗯~高压直接进到电脑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筆記本都陣亡了啊。
看來不能買這種USB的。。。

嗯,高压直接通过USB进到电脑里面了

网友:
安慰,
恭喜修复

网友B:
损失不小啊,大几百可以买二手示波器了

新版微调电容缩水没了

网友C:
确实风险挺大,上次用自制版的STLINK下载程序,目标板上供电接的稳压电源忘记调回电压了,稳压电源一打开,一溜全烧了。好在STLINK 是接在绿联的HUB上,电脑主板算是保住了。网上淘了个HUB芯片算是修复了。后来分析是高压串到USB数据线上了,所以只烧了HUB芯片,要是串到VBUS上,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D:
我还用过带外接供电的分线器,供电用充电器然后插了一晚上我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失不小啊,大几百可以买二手示波器了

新版微调电容缩水没了

好眼力,我还以为是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用过带外接供电的分线器,供电用充电器然后插了一晚上我主板坏了

这个坏的有点莫名其妙啊。前几天我的台式机光驱转USB的易驱线坏了,也是24小时带独立供电插着,不过好像是易驱线的芯片坏了,幸好不是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风险挺大,上次用自制版的STLINK下载程序,目标板上供电接的稳压电源忘记调回电压了,稳压电源一打开, ...

人生处处有风险啊

网友:
搞电子的第一就是要细心, 接电源前一定要确认, 很多3.3V的芯片,5V一加,马上冒烟

网友:
用个USB隔离器,网上好多卖的。
这样高压不会形成大回路,对笔记本无害,估计电路板也会没事。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U6容易坏换个就好了,-5V电压实际只有-4.6v左右,不知道你的是多少

网友:
感谢lz分享。最近也关注了下这个USBee,发现是13.14年左右兴起的国内的USBee AX的开源破解,

很多人做了很多版本卖。你买的卖家这个板子做工真心一般,我看到老坛坛子里另一个帖子有拆机的,做工好很多,但不知道是tb哪家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6417&page=1

。。找到答案了,是安富莱版本的,
安富莱DX-Pro

网友(2020-10-28):
怎么烧自己那么很,保护设计不好啊

网友:
除了eeprom,以上所有芯片都阵亡

网友(2022-08-26):
EEPROM要是也挂了,估计你换了插上电脑也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