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压面机(补充:没想到此贴挺热门的)

楼主(2020-09-07):
手动压面机,买了很多年。用着不成功,就搁置了。
最近又翻出了,试一试,不行就扔掉。
固定也费劲,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固定,先在小椅子上凑合一下。
压出的面不干净。拆开看看。固定钢丝生锈,打磨一下,摸了点食用油。
比例不合适,压面条很费劲。
最后比例合适了,但刀头切不断。
最后放弃,扔了。

浪费100块

补充:
根据大家意见,我在扔垃圾桶前又试了一把。果然和面要非常非常干才行。

网友:
能用啊,就是用的少,我家也有

网友A:
目测面太软!我用的挺好用,就是和面比较费劲(因为面要硬),和少了不够费事的,和多了要吃好几顿,放冰箱冷藏里几天就黏在一起了。放冷动里煮起来比较费劲。这种面条讲究熟了再搅,否则,一锅面糊糊。所谓生搅包子(水饺)熟搅面说的就是这种,常见的挂面下锅就得搅,否则全黏上块了。所以说,几公分的汤煮五六公分的一团冷冻面,还要煮熟了再搅,脑补一下就不现实。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我也挺喜欢面食的,就是加工太麻烦了,看着北方的你们,做顿面食多容易。。。。。。

网友:
南方很少人自己做面食了,羡慕的路过

网友:
我家有个同款,单位发的,当年用过几次,后来卖废铁了。

网友:
这个应该对面的硬度有要求,生手估计难以控制~

网友:
过去人多,用这个多好,我最早在88年见的,感觉真好。现在基本三口之家,直接买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面太软!我用的挺好用,就是和面比较费劲(因为面要硬),和少了不够费事的,和多了要吃好几顿,放冰箱 ...

和面嘛,再买个和面机就不费劲了

网友:
我的改电动了

网友:
一直想改啊,有没有套件啥的,电动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上几位老师说的是对的,面和软了。
和做面条的面是这样的,少加水 勤加水,边加水边搅动,然后就是揉面了,硬硬的面才能做的好面条,即使刀切面面软也切不了.

网友:
面太软了,其实很好做,面放盆里,最好是瓷盆,比较稳当,然后慢慢加水,边加边用筷子搅拌,加水一定要慢,到面都成为蚕豆大小小疙瘩时把面揉到一块就可以上机压成片,用厚度1,不必揉匀,面片多压几次就行了,比手揉省力,面片压到颜色均匀再压成厚度3的出条直接下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面太软!我用的挺好用,就是和面比较费劲(因为面要硬),和少了不够费事的,和多了要吃好几顿,放冰箱 ...

可以多和些面直接放冰箱里,吃的时候切下一块直接压,等水开再压条,出条即入锅。我都是直接放锅里就用筷子挑一下啊,不然沉底就糊了。

网友:
100元按说质量挺不错的了,看图片做工也不错,网上查一下水面比例,把面和硬些多试几次肯定成功。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放了好外没有用了,做过两次面后,发现面本较高,面条口感又差了一点,结果放置了快2年了

网友:
我想想,十年前,天天用它,但不是用它做面条,而是压皮用哈哈,
等牙膏

网友:
几年前兴头高买了,用了两天,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网友:
用海鲜钻改够力度不?

网友:
有段时间一直想买个,感觉自己做的可以添加鸡蛋蔬菜汁之类的,比较健康,最后想想还是算了,估计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