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ATA口怎么开卡

楼主(2020-09-07):
PCIE转接就可以认到   SATA口认不到  2259 XT  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先短接再通电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再通电就可以识别了

分区里面可以认到  就是开卡版本里面认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区里面可以认到  就是开卡版本里面认不到

因为不在rom mode,短接上电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磁盘阵列设备的,不是来请教开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来炫耀磁盘阵列设备的,不是来请教开卡的

这只是背板,不是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