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币购买坛友的普彩电力监测仪到了

楼主(2020-09-07):
盒子里面是袋子,包装不错

袋子里面是盒子

小附件

新的

网友:
楼主把我这个图片置顶。。。如果是这个布局可以的话,如果有20个朋友要的话,我就免费开孔。。

楼主:
忘了,表示感谢了

网友A:
奸人同学,你拆机工具都赌输了?要不怎么不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奸人同学,你拆机工具都赌输了?要不怎么不拆机???? ...

人艰不拆了

网友:
那就不拆机算了

网友:
我的昨天到的,今天试机正常,得找个盒子装起来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就是这个外壳不好搞。

网友B:
拆机乐园不拆机,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乐园不拆机,差评。

好评也是5分,差评也是5分,我不是来拆机的,是给大家送分的

网友:
拆机乐园怎能不拆机?要不要改成拆包乐园

网友:
测小电流精度不够,小数位是直接舍弃的

网友:
拆机乐园不拆机,,,,,,

网友:
我买了最后一个,坐等改装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乐园不拆机,差评。

应该增加一个拆包乐园板块。估计楼主的表头全是单方向一字螺丝,只能拧紧不能拧松。

网友:
你不拆我拆,M不够,帮我也兑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评也是5分,差评也是5分,我不是来拆机的,是给大家送分的

有这等好事?我试试....

网友:
接线式的稳定。不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能用在啥地方?

网友:
带互感器最大量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