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桂辰GC42A四位高精度双显示LED直流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0-09-07):
是这样的,我感觉蓝色光人站远点看不清楚,想改成红色的,想想还是红色的好,在优信订了4位红色数码管,在路上,顺变拍照留念一下

这个表精度还不错,本来我以前用的三位双显表,有次想测试一下TP4056充电截至电压,因为锂电池至少要显示4.XX比较合适,比如
4.18-4.20,但是以前买的廉价3位表显示4.1V 感觉不爽 而且还不准,才买了这个。

那个丝印JW的应该是自动切换电压档位的,每个元件都有丝印型号 好评!

精度在这个多脚芯片上,

5脚芯片照不清楚,丝印321 是SGM321运放 圣邦微的,圣邦微也生产SGM324 SGM358

10V以下可以显示到mV,100V以下可实现自动量程
100V
0-9.999-10.00-100.0V
最大误差:0.05V
自动切换小数点和量程
10A
0-9.999A
最大误差:8mA
输入内阻0.004欧

静态电流小于15MA 不错

网友A:
总感觉这种精度都是虚标的,单片机里的A/D线性度和参考源的稳定都未知

网友B:
精度虚标太正常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精度都是虚标的,单片机里的A/D线性度和参考源的稳定都未知

我也觉得是,而且价格比三位贵不少,我买过类似楼主外形表头,只是最后一位变成电压和电流单位字母,前三位是数值,两个芯片,一个引脚密集的应该是单片机,另一个磨掉型号不清楚,可能检流电阻放大管复合芯片。

网友D:
现在折腾表头的人很少了吧 以前坛子里有高手做5个0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精度都是虚标的,单片机里的A/D线性度和参考源的稳定都未知

我试过,不是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虚标太正常了啊

真的很准,和万用表一样,线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而且价格比三位贵不少,我买过类似楼主外形表头,只是最后一位变成电压和电流单位字母,前三 ...

没有虚标,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折腾表头的人很少了吧 以前坛子里有高手做5个0精度

高手太多,5个0也太牛了吧,

网友E:
看着还可以,这个四位表头多少银子

网友F: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可以,这个四位表头多少银子

17+7选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儿

都还行,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E:
不算便宜,一个USB表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算便宜,一个USB表的价格了

确实不算便宜,论坛推的万用表有些价格还没这贵,但是它是单独表头,所以适应性强些,没办法啊,一包烟钱想想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G(2021-10-31):
引用 楼主:
都还行,精度和分辨率

如果测试电流小于20ma会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测试电流小于20ma会不显示!

几毫安都测试得出来

网友G:
那我真的是买了山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真的是买了山塞的了

怎么了,你也买的这款吗?我下午再验证一下我的,到时候给你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真的是买了山塞的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符合最大误差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