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根也不能少!换断掉的轮胎螺丝

楼主(2020-09-07):
前几天  服役近10万公里的轮胎彻底玩完了

换轮胎时 一根螺丝死活拆不下来  最后只好用风炮强行拆开  结果就是螺丝直接拧断了

轮胎螺丝 事关安全问题 不能缺   当地汽车配件没找到合适的

淘宝下单 快递很快到货

拆轮胎  没啥技巧 顶支好 其余轮胎用砖头 木头塞住 防止溜动

拿掉轮胎  拆下刹车分泵 用绳子吊起来 防止折坏刹车胶管

换了好几年的刹车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5834

磨损不大

为防止这时有人上车误操作  可以用一合适厚度的木板先塞进两个刹车片的空当内顶住刹车活塞

找两根M6的螺栓 拧进孔内

螺丝拧到底就可以把刹车盘顶下来

里面是手刹的摩擦面

手刹制动片

断掉的螺丝

直接用锤子把断螺丝打下来

换上新螺丝

换的过程没图  有条件的用液压顶(可以用液压千斤顶改造)最好

没条件的就用土办法   垫上螺帽 慢慢紧螺丝 把螺栓拉到位  紧的过程中要保证螺栓跟半轴凸缘垂直 不然会断掉的

螺丝跟凸缘是过盈配合 很紧  如果很轻松就到位说明螺栓直径不合适 必须重新换 不然以后轮胎很可能拆不下来  后果会很惨烈!

要保证螺丝到位

后面的就简单了  反向装回拆下的配件就好了

放下千斤顶 轮胎螺丝拧紧  完活

最后是工具集体亮相

坛友
modelsniper
  骚熊送的博世冲击扳手  简直不要太好用

网友A:
我是来围观博世电炮的

网友B:
老板,摇摇车能不能修?

网友:
围观达人修车 学习了

网友:
年后我是检查发现怎么少了一颗镙丝

网友C:
来说说如果螺丝这一侧松了咋办?等于拆主板螺丝,螺丝没拧下来,里面松了那种 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说说如果螺丝这一侧松了咋办?等于拆主板螺丝,螺丝没拧下来,里面松了那种 情况。。。。 ...

最惨就是把轮圈切了

网友:
安全工作做得细致而缜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惨就是把轮圈切了

那确实损失惨重,费时费力费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板,摇摇车能不能修?

你找个平板车送过来,我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围观博世电炮的

特别适合拧小点的螺丝 哒哒哒 好了

网友:
厉害,可以开个修车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确实损失惨重,费时费力费钱

看结构只知道 不可能无损拆下来的

网友E:
装新螺丝的时候,空间够吗?有的车就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新螺丝的时候,空间够吗?有的车就塞不进去

这个没问题 可以直接塞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找个平板车送过来,我给你修

运费比摇摇车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费比摇摇车还贵……

你没看到人家用平板车拉了个充气的摇摇马

网友:
车轱辘要了,把我的摩托车改成边三轮

网友:
上回肯定是没有手拧对上螺纹直接用风炮怼上去的

网友:
我的花冠当时换新轮胎,那个轮胎店的坑货,用风炮给我把螺丝打滑丝了,当时为了订这个螺丝订了一个月订不到,最后拿了一个比亚迪f3的原厂螺丝换上去,现在我都是一年肯定要轮胎拆一下,顺便上一点耐高温硅脂或者密封胶这类的作为隔离剂,就是怕螺丝会咬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