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台老掉牙的macbook 2011,比某为看看

楼主(2020-09-07):
最近温度轻松90度,周末清灰。

经典外形
abcdef壳,态度都很认真,做工精良。原装电池有三块轻微气泡,灰也不少。

硅脂全部固化,没有高档货只好它来凑。

温度正常,使用一个小时word也是70度不到。

当年的配置可能过时,但是用起来也不含糊。二手能卖1000块,买时候近1万不舍得。

网友:
高端货,做工好

网友:
苹果的做工不得不服,像艺术品

网友A:
内存不能升级??

网友B:
据说苹果外壳是铝合金cnc铣削成型。华为的外壳是薄铝板冲压成型。
冲压成型明显先进多了

网友C:
高端东西,内部元件的排列也很漂亮。

网友D: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都是1W多的产品才有比较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都是1W多的产品才有比较的价值

你这样乱说实话真没意思经常有人拿几倍于国产的苹果说这里好那里好,苹果高溢价玩这么多年还是有人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苹果外壳是铝合金cnc铣削成型。华为的外壳是薄铝板冲压成型。
冲压成型明显先进多了 ...

冲压成型的成本 也底多啦,不过华为相对来说价格也低很多

网友:
好老呀,最新的苹果系统运行不了了吧

网友:
太老的配置了,没价值升级了

网友E:
苹果的本你装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能升级??

内存主板一体的,bios还写入内存,不知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东西,内部元件的排列也很漂亮。

排列确实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本你装Windows。。。。

双系统

网友A:
硬盘也是焊在主板上无法升级吧。

网友F:
上个月同学说要买个笔记本,我给他推荐了几个都不喜欢,最后他买了阿为的荣耀book,我也没啥好说的,叫他且用且珍惜,你买的是绝版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是焊在主板上无法升级吧。

可以的,贵了点二手512G都要大几百,苹果喜欢搞自己的制式多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同学说要买个笔记本,我给他推荐了几个都不喜欢,最后他买了阿为的荣耀book,我也没啥好说的,叫他且 ...

名字跟头像都很优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苹果外壳是铝合金cnc铣削成型。华为的外壳是薄铝板冲压成型。
冲压成型明显先进多了 ...

压铸、车削、冲压,不同的工艺用的材料不一样。冲压只能使用延展性好的铝合金,这就必须在刚性上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