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块小米后背充电宝电芯不错,实际容量比标称的还高

楼主(2020-09-07):
这块小米后背充电宝电芯不错,实际容量比标称的还高,标称是5200mAh,实际容量是5696mAh比标称多了9.5%,不错不错,看看能做什么

END

网友:
正规厂家出的电芯都会比标称超出5%-8%的容量

网友:
5000多容量也不高了,现在随便都2万毫安了

网友A:
好像力神灰颜色高倍率18650电芯也类似楼主情况,虽然标注2500毫安时,但是用低倍率测试2600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力神灰颜色高倍率18650电芯也类似楼主情况,虽然标注2500毫安时,但是用低倍率测试2600毫安时。 ...

这个充电宝用的不会是高倍率的吧

网友B:
你用什么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放电的

正规电子负载,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充电宝用的不会是高倍率的吧

可能是电芯个体差异,楼主遇到的应该是出厂后容量偏大,也有容量偏小,大多数出厂后应该接近标称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芯个体差异,楼主遇到的应该是出厂后容量偏大,也有容量偏小,大多数出厂后应该接近标称容量。 ...

应该是的

网友C:
这个起码要2A放电才有意义

网友D:
经常纠结去哪儿买手机电池,有好介绍的就私下PM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纠结去哪儿买手机电池,有好介绍的就私下PM个地址。

我也不清楚,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码要2A放电才有意义

来了,2A放电结果来了5.7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了,2A放电结果来了5.7Ah

可以了,没虚标

网友:
放电倍率和温度,现在还算是夏天当然容量高了,而且正常容量都比标称的高一些的,不然哪来那么多拆机电池容量不衰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