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新明锐自己更换机油机滤

楼主(2020-09-07):
之前一直都是在4S店换机油机滤,由于过保时间长了,4S也不维护太老的客户,优惠活动啥都没有了,于是自己买了机油和机滤还有机油螺丝自己动手更换了,还是买的壳牌全合成黑钻0-40的跟4S一样的机油,一年更换一次

自己乡下家水泥地高出不少,可以直接蹲着就可以操作了,开始前先热车到正常水温,空挡哄了几下油门

网购的机油机滤和机油螺丝,工具也是买的新的

先拆了底部护板

打开机油灌注口,拔掉机油尺

卸掉放油螺丝

开始放旧机油

网购的螺丝和4S的机油螺丝看上去没区别

机油放得差不多了就把机滤卸了,旧机滤里面还有有点残余机油,拆卸时候要小心

安装新机滤,在新机滤的密封条上抹上新机油,一来可以增加密封效果,二来可以增加润滑,在拧紧时候密封条不易变形移位

旧机油不能直接倒掉污染环境,留着擦擦链条吧

机油螺丝和机滤安装好后开始添加新机油了

4瓶机油全部添加后盖上机油盖,插入机油尺

热车后熄火十几分钟后测量机油位,中等偏上,一切正常,开起来顺滑安静了不少

网友A:
放油螺丝没必要换呀

网友:
有才,有技术,有思想,值得学习。

网友B:
机滤位置真坑,每次换还要拆护板,还是老明好,加开机盖,抽油,换芯,加没一次完成!

网友C:
当年差点选了明锐.不过要去外地提车,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油螺丝没必要换呀

之前三年才换一个螺丝,后来4S每次都换,我网购机滤时候顺带的螺丝10元一颗,换了省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滤位置真坑,每次换还要拆护板,还是老明好,加开机盖,抽油,换芯,加没一次完成! ...

老明锐要吸出机油的,新的只要重力换机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差点选了明锐.不过要去外地提车,就算了

明锐就后备箱大,家用开挺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明锐要吸出机油的,新的只要重力换机油就行了

也可以放油的,只是吸省事,不用钻车底嘛!

网友D:
今年打算也自己换,第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年打算也自己换,第一次试试

很方便的,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触屏皮手套7,实木火炉28

网友:
留着给链子搞油,那你不定蹬多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锐就后备箱大,家用开挺经济

我还去试驾了.但是本地4s态度很普通.其实我挺喜欢明锐后备箱这样的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去试驾了.但是本地4s态度很普通.其实我挺喜欢明锐后备箱这样的开口.

我们这是别克4S态度不太好,本来去看别克,人家4S人员态度不太好,价格都一口价,爱要不要

网友E:
就是找不到高度差比较大的地方,不然肯定自己上手了,我自己只动手换过氙气灯(透镜自带)和空调滤芯、阅读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找不到高度差比较大的地方,不然肯定自己上手了,我自己只动手换过氙气灯(透镜自带)和空调滤芯、阅读 ...

看你的车型,如果滤芯在上面的话,可以用抽油换,某宝上有抽油工具。如果要搞的话,工具买好一点,特别是抽油管,卡在车里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F:
我没想到楼主的方法,居然利用了地形的高度差来换机油,我是垫好几块砖头,那个累啊,还要钻车底,唉,真是民工不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想到楼主的方法,居然利用了地形的高度差来换机油,我是垫好几块砖头,那个累啊,还要钻车底,唉,真是 ...

我家水泥场地比较高,还有一个角落有地沟的优势,跟上厕所那样轮胎跨两边,那样的地形在车中间操作很顺手的

网友:
老哥的明锐一年在保期间都在4s店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