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拆解奥克斯玻璃面板体重秤

楼主(2020-09-07):
一台玻璃面板的电子秤,由于电池漏液致使无显示。整个台秤厚度仅2厘米,正面是玻璃面板,反面是塑料外壳,不知如何拆卸,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猜测     图片中的橡胶垫下    是螺丝

网友:
奥克斯现在连体重秤都不放过了

网友:
将来又是一个,奥克斯百货店

网友:
买空调送的吧

网友:
先试试WD40万能润滑剂,给电池触点等除锈看看。再不行找可能有螺丝的地方,如果是超声波焊接等不好办。

网友:
所有脚垫下面都没螺丝?电池仓,标签下面也试试,的确没有,用尖嘴钳卡在脚垫孔看能不能旋转,也许是个开关?最后只能是卡扣了

网友:
我估啊用整块胶粘住的,跟手机差不多的方法。

网友:
不干胶贴地撬开后可恢复

网友:
玻璃面板和下面部分是粘住的。多找几个东西撬,撬起来一点就好弄了。最后有可能把面板下面的漆膜划伤,会稍微影响美观。

楼主:
今天有事外出,还没来得及尝试各位提供的方法,谢谢大家。

楼主:
参考各位朋友的建议,并保证拆开修复后的体重秤能继续使用,最终决定在电池盒周围开槽,这样可以把电池盒单独取出修理。修复后,采用装回原处,并用胶水固定的方法。经实际操作,情况尚可,唯一不足的是,体重秤的品相有损,但使用不受影响。见图。特此把情况告诉大家,感谢大家的热心建议和意见。

网友:
不错的修复方法。有始有终有结果反馈,也很不错。

网友A:
拆开后要小心里面的应变片及其接线,它可是电子秤的“灵魂”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要小心里面的应变片及其接线,它可是电子秤的“灵魂”撒

其它部分都没惊动。电池盒取下后发现电池盒的一根电源线断路了,焊接好后就正常了。之所以没有完全拆开,就是担心拆后碰坏了其它元器件,难以恢复。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2021-10-18):
有拆过一个玻璃面板的体重秤,也算是杂牌,没有在网上找到这个品牌的拆解,但看了几个视频,觉得大家都是大同小异,就是玻璃边上扣下来的,全部是卡扣,没有坏,运气比较好吧。改了个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