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华耀光远20W球型路灯用的LED灯泡拆解

楼主(2020-09-07):
前几天9号台风北上,东北经历了一次大风暴雨天气,搞倒了树木和庄稼,基础设施也受到了损坏,路灯也是被虐对象,这不,连灯泡都吹下来了,灯罩就更不用说了。
被风吹掉的灯泡,被我捡回来了。

就是这类球型路灯里面的灯泡,灯罩吹下来就碎了。

商标参数。还比较新,20W。可以看到E27口也摔坏了(已简单修复一下)。

侧面。

灯罩是扣上的,用刀一撬就开了。这圈土豪金是铝合金的,可帮助散热,但与灯板接触面太小,他们之间是胶粘的。

灯板。2835灯珠,2并30串。

铝基板厚度,大约1mm。

灯珠。

驱动板。

驱动板拿出来就没什么了。

驱动板。

芯片。

芯片简介。BP2866A与BP2866D相差不多,可参考。

板子另一面。

电容与电感。

全家福。

检查无明显故障,擦干水分,晾干,串联白炽灯泡试机。

去掉白炽灯泡,直接接入功率计,才13,5W,看来虚标严重。

球型路灯用的灯泡种类很多,早期的有白炽灯、水银灯、荧光灯,后来都换成了LED灯,塑料芯玉米灯、铝合金芯玉米灯、玻璃管玉米灯(最差)以及这类LED灯泡,总体看来,玻璃管玉米灯寿命最短(散热不好)。这是不同时期的球型路灯所用灯泡的类型:
大功率白炽灯泡。

水银灯泡。

大功率荧光灯泡。

塑料芯玉米灯。

铝合金芯玉米灯。

玻璃管玉米灯。

谢谢围观!

网友A:
1毫米铝基板有点令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毫米铝基板有点令人失望

我又仔细看一下,好像还没有1mm厚。

网友:
恒流源应该能用五到十年,但时不时就坏,木桶理论吧。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驱动,不降功率使用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大风助你捡灯

网友:
这基本上是假装散热…………

网友B:
这散热堪忧啊,这设计外观可是挺漂亮,但厂家根本就没打算让用20年。

网友:
这散热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堪忧啊,这设计外观可是挺漂亮,但厂家根本就没打算让用20年。

想的美,你用10年,厂家生产那么多,卖给谁去?

网友:
想办法外壳开孔,然后从三串灯珠取电9到12伏,接在双滚珠轴承拆机风扇散热,在灯板上串一个PPTC自恢复保险丝,万一风扇不转过热灯珠亮度很快下降,或者驱动板反馈电阻部分加NTC电阻,实现过热降功率保护。

网友:
散热器和铝基板接触就那么一点,热量导不出去,设计太烂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啊。

网友:
不错,还好台风没把灯吹坏

网友:
铝圈与铝基板接触面积太小了。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堪忧啊,这设计外观可是挺漂亮,但厂家根本就没打算让用20年。

20年不坏,工厂还能不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