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AWASAKI川崎电源线

楼主(2020-09-07):
在一台佳能FC220复印机拆的。那复印机估计最少20年了,表面壳子都老化了。不过这根电线确实不错,依然柔软自如,应该是硅胶材质的,连上面印的字都清晰可见。废品站给老板买瓶水换的。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铝线的。

网友:
国产川崎。日本的不是这样的插头,更不会是250V,而且10A的线径远不止1.0mm²。

网友:
绝对是国货了,一看粗细就知道了:Strive:

网友:
行货 行货 楼上两位别激动  我的电锤上用的日立的线 也是柔软的好的狠 一抹手感就知道

网友:
我家16年卖掉的华凌冰箱也是这样的插头,冰箱91年买的,卖掉的时候冰箱锈蚀得很厉害,门密封条都老化了但电源线还是柔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