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问题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9-07):
18v  有刷角磨机  控制板打坏了  我该如何让他转起来  直接接电池可以吗

网友:
有刷的可以

网友:
直接启动不好控制,搞个开关怎么样,注意电池过放电

网友A:
这角磨机有点独特,机身上下两截的?有刷机好办多了,大不了越过控制板直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角磨机有点独特,机身上下两截的?有刷机好办多了,大不了越过控制板直通就是。 ...

下面是个把手  控制板碎了 标的18v  直接接电池就可以吗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个把手  控制板碎了 标的18v  直接接电池就可以吗 我试试

一个无刷的带电池也就70元左右,何必折腾这个有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