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P2721自制PD 20V诱骗器

楼主(2020-09-07):
焊接后的成品,第一版PCB忘记过孔盖油和加极性标识了,不过自己用到无所谓了。

因为PCB是1.6的厚度,Type-C母座的引脚放入固定孔只能到达孔的一半深度,牢固性可能会差一些。

接入PD充电器测试诱骗成功,顺便晒晒两个45W倍思PD充电器。

手头的35W电子负载不够用,用的是廉价的放电电阻加湿毛巾散热。

充电器是60W,功率拉到了56W。
开关管用的是AO3400小MOS,在室温38℃时测量MOS附近最高温度为69℃,这里请忽略玩具级红外测温仪

网友A:
pcb图能发一下吗,楼主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最后一张图是负载端的温度。此PD诱骗器可DIY给20V供电的笔记本电脑供电,因为手头器件有限,改了几个和官方原理图不一致的器件参数,但不影响使用。板子几乎做到了极致小,如果选用0603或0402的封装器件,板子还能再小一点。对了,断开板子上的75K电阻会输出15V。

网友B:
不错,板子体积不用太小了,太小了影响mos散热,过孔盖不盖油这里无所谓,求送200片测试一下

网友C:
东西做的不错。就是不知道毛巾是用来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图能发一下吗,楼主

PCB画的不够完美,没经过老化测试不敢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板子体积不用太小了,太小了影响mos散热,过孔盖不盖油这里无所谓,求送200片测试一下 ...

哈哈哈,没钱SMT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做的不错。就是不知道毛巾是用来干啥的?

用的是廉价的放电电阻,这么大功率肯定会发红甚至烧断,所以用毛巾裹起来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谢谢分享

谢谢支持~

网友E:
不直接公头捅充电头么,少几个接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直接公头捅充电头么,少几个接触电阻

有是有,应该不大,主要考虑利用现有的C to C数据线然后只需在诱骗器输出端接个短线连负载。

网友F:
引用 楼主:
PCB画的不够完美,没经过老化测试不敢发上来

楼主。电路图放出来让大伙参考一下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图放出来让大伙参考一下嘞

实际上图中的MOS管也可以去掉,看个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图中的MOS管也可以去掉,看个人。

刚才看了IP2721的数据手册,发现只支持PD协议的,楼主有没有兴趣搞一下IP2712这个芯片呢,除了PD,还带以下协议。
BC1.2
DCP
QC2.0
QC3.0
MTK
PE1,2
AFCFCPSCPSFCP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想要诱骗15V和20V在哪里控制切换?断开R2电阻吗?

断开R2输出15V,连上R2输出20V,SEL引脚接地就输出5V了,如果想15V和20V这两个电压来回使用可以在R2和SEL引脚之间接个开关,注意!只能断电状态切换,接上电再切换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看了IP2721的数据手册,发现只支持PD协议的,楼主有没有兴趣搞一下IP2712这个芯片呢,除了PD,还带以 ...

IP2721这颗芯片官方就只写入了PD协议,其它协议这个只有官方才能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R2输出15V,连上R2输出20V,SEL引脚接地就输出5V了,如果想15V和20V这两个电压来回使用可以在R2和SEL ...

感谢解答

网友G(2021-01-07):
很强大,已经抄板了。官方图里面有配一个mos管,在X宝上看到的,并没有mos管,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强大,已经抄板了。官方图里面有配一个mos管,在X宝上看到的,并没有mos管,有什么区别吗? ...

几乎没多大区别,加MOS比如在遇到芯片过温或过压等异常情况为了保护芯片让MOS断开输出,还有在双路供电的情况下可以防止另一路电源倒灌;不加MOS嘛,可以省去MOS管减少PCB空间,继而也就没MOS的导通损耗,效率提高,不再有MOS发热的现象,可以满载100W输出,以上个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