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剃须刀FS631如何直连供电?

楼主(2020-09-07):
1.他如果插着电源线的话,直接使用是直接供电吗?还是电池供电
2.如果他插着电使用还是电池供电,请问主板怎么接,才能按下开关后,直接给开关供电?

网友A:
输入俩条线直接飞到电机的俩头就是直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俩条线直接飞到电机的俩头就是直连了

网友B:
1,这种220V直接进屁股的直插充电方式不可能是用交流电驱动的,在充电的时候,开关关闭,开关上的桥接铜片会把充电电路和电池连接,当你开启刮胡刀时,开关上的桥接铜片会组合成电池到马达的通路,同时切断充电回路。
2,你想改直接驱动,输入电源线直接用USB,插入手机充电器即可直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种220V直接进屁股的直插充电方式不可能是用交流电驱动的,在充电的时候,开关关闭,开关上的桥接铜片 ...

他那个原装的充电器有什么吗?为什么非要用手机充电器啊?
连接的话,是不是最上面的两个圆点和最下面的两个圆点相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这种220V直接进屁股的直插充电方式不可能是用交流电驱动的,在充电的时候,开关关闭,开关上的桥接铜片 ...

看这走线不可能是220v直入的,都是有外接电源的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直接用18650电池,再焊个充电电路即可,直连用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这么麻烦,直接用18650电池,再焊个充电电路即可,直连用太麻烦,

这回好了 被我成功的焊废了.  这会应该可以改直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走线不可能是220v直入的,都是有外接电源的

我成功的直连了,用的原装的充电器,没用usb.
原装的是5v 1000ma  一启动,那声音跟电钻似的,感觉他要杀了我....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解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