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夏普液晶显示屏

楼主(2020-09-07):
这是啥情况?大家随便看看

网友:
这个是直接报废了

网友:
被压到了?还是烧掉了。

网友:
感觉是修不好了

网友:
灯管换掉先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折腾什么用???

网友:
被压坏了吧

网友:
7.4“ 640*480单色屏,偏光片老化,灯管也该换了

网友:
感觉没多大用处了

网友:
把偏振揭了如果均匀了换偏振膜,低偏光 面偏光一起换,揭了也不均匀就完了~

网友:
偏光膜坏了,淘宝5块钱包邮买张,贴上就好了

网友(2020-12-11):
好像是偏光片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