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热心网友推荐二手车,毕业一年手上有6万块钱想买个二手车

楼主(2020-09-07):
毕业一年手上有6万块钱想买个二手车,有实际的用车需求,求推荐,目前看中的是17年福睿斯,现代IX35.

网友A:
6万上新车,合资国产都能买自动档。

网友B:
两田练手完了在卖也亏不了几个钱保值啊啊 还不容易坏

网友:
去看李老鼠

网友:
有6万预算就别买2手了。2手车坑贼多,泡水的贼多。漏机油的更多。可以考虑国产的五菱宏光SUV神车,或者宝骏730,比亚迪S6

网友C:
二手车你要图入手便宜,那销量较小的合资车品牌可以考虑,比如福特、雪铁龙、卫生巾这种品牌。如果练手或长期使用,小日本品牌的合资车是不二选择,其次是大众系列,这些一般性能稳定,残值高,好转手。

网友D:
推荐雪铁龙标致,这俩品牌保值率低,买二手合适,保值率很高的德系日系就算了吧,性价比低。再者,不建议买ix35。

网友:
不建议碰棒子车,想开新车就选自主品牌的吉利奇瑞长安等,当然二鬼子启辰也行,二手车从奔驰宝马到雅阁帕萨特都一大把

网友:
支持国产新车吧~

网友E:
6万左右的价位可以买到15年左右的丰田卡罗拉是不错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买国产的新车还是不放心,想着就是先买个开个几年卖了,在买个好点的新车,坐标深圳,广东好像对日本车有特殊的感情,日本车在广东价格偏高,性价比偏低,也就美国车、韩国车、欧洲了,上周也去二手市场逛了,逛之前有点目标,逛完更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万上新车,合资国产都能买自动档。

新车不保值,想开个两三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田练手完了在卖也亏不了几个钱保值啊啊 还不容易坏

广东,日本车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车你要图入手便宜,那销量较小的合资车品牌可以考虑,比如福特、雪铁龙、卫生巾这种品牌。如果练手或长 ...

谢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雪铁龙标致,这俩品牌保值率低,买二手合适,保值率很高的德系日系就算了吧,性价比低。再者,不建议买 ...

谢谢老板,ix35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F:
特区牌照是个问题,楼主弄到名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区牌照是个问题,楼主弄到名额了?

没有呢,要两年社保才有资格摇号,外地车可以在深圳跑,只是早晚高峰期限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6万左右的价位可以买到15年左右的丰田卡罗拉是不错选择。

6万能买到? 这货保值的太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G:
6万能买到? 这货保值的太可怕。。。

卡罗拉属于最保值的车型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铃木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