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9-07):
问下电源模块spy180A用什么代换,找不到资料1脚和5脚只有3欧电阻
1脚接启动电阻,2脚接光耦,3脚光耦到地,4脚好像接热敏电阻, 5脚接地,6脚变压器300v

单片机HT45F0049转灯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越来越不好修了,连元件型号都不想让你知道,厂家越来越刁钻

网友:
没啥搞的理由,新的才30-40,你这个还没有电路图,还得去买元器件,邮费都够你买新的了。

网友:
换新的吧,我看论坛有8元的充电器

网友A:
这样给你说吧,懂的人自己在修,不懂的人都是买新的,半灌水拿来练手的

网友:
据说是定制货,可以用uc3842+mos管自己搭一个小模块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给你说吧,懂的人自己在修,不懂的人都是买新的,半灌水拿来练手的

说得很对,总结得太经典。懂的人不会买代用品,都是修原来的。不懂的才会花便宜钱买山寨货。半灌水练手就是越修越烂。

网友B:
TOP256YN可以了解一下,也可能是257,258,只是功率大一些。目测这是哑滴厂家二次印字的。

楼主:
重新打标的型号spy180A,某宝上也买不到,资料也没有,我买了新的充电器。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打标的型号spy180A,某宝上也买不到,资料也没有,我买了新的充电器。感谢大家 ...

这里有一个6楼aacyxjz坛友维修同样芯片型号充电器的帖子,往下拉一点就可以看到了,你不妨参考试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082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B:
TOP256YN可以了解一下,也可能是257,258,只是功率大一些。目测这是哑滴厂家二次印字的。 ...

目测这是哑滴厂家二次印字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2022-10-12):
我有个这方案的锂电池充电器,输出是54.4伏,想改变为输出58.8伏,要从哪里改造,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定制芯片,增加维修难度,促进消费!

网友:
改万能模块的办法,不错。

网友(2023-04-03):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