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_60GB6500换电源板后屏幕竖纹问题

楼主(2020-09-07):
朋友家的一台LG_60GB6500液晶电视,之前反馈说时不时会黑屏并电源红灯闪,但屏幕正常。检查后是供电板线路有腐蚀等问题,就帮他换了块电源板。但开机出现了竖纹(如图),以为是排线的接触问题,用酒精擦洗了排线和接口后问题依旧。论坛里的师傅们觉得这液晶屏还有的救吗?不知道是否是大小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哈哈哈,问题扩大了。真服了你们这些人,没有电子基础,人云亦云,盲目信从网上的视频与所谓的教程,呵呵,这下弄大了吧。

网友A:
逻辑板故障,只要屏幕没碎都有的救,建议某宝直接买现成的逻辑板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故障,只要屏幕没碎都有的救,建议某宝直接买现成的逻辑板换上

恩,排线清理过,目前是考虑逻辑板问题

网友B:
现在的电视修好也没有成就感,还不如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修着过瘾,机主一般都会打心里尊称个师傅,好烟好茶招呼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视修好也没有成就感,还不如以前的老黑白电视修着过瘾,机主一般都会打心里尊称个师傅,好烟好茶招 ...

那会是电视坏了必须想法修上。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是坏了换新。所以修修能修就修 不修也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会是电视坏了必须想法修上。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是坏了换新。所以修修能修就修 不修也还哦 ...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