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压缩机式 除湿机 。 遇到点问题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0-09-07):
故障是除湿机不工作, 我拆解之后,发现继电器常开触点的铜箔烧断。
想着应该是压缩机这块的问题吧,或许重锤启动器坏了(带温控保护)引起的这个故障把,我网上买了一只新的重锤启动器,然后修好了断的铜箔,上电试机还是不行。

在排故下去,我换了8050三极管(换成了9012应该是可以替用的) 7805稳压。   后面旧的8050、7805测试都是好的。

换好了7805 8050再次上电还是不行,我怀疑继电器不行(其实旧的继电器 HF14FF-012-1HS 12V线圈上电过的,吸合正常)

让后找了个其他型号,参数匹配的继电器飞线上去,第三次上电还是不行,  来求救我们的坛友了,帮我看看哪个怀了,新的板子也是买不到了。

补充内容 (2020-9-16 08:52):
笔误  是9013

楼主:
图片里有些文字说明

网友A:
确定压缩机没问题?

网友B:
看来朋友那里的湿度也比较高...我这里湿度长年都比较高,只有少数几天湿度在50%以下,大部分时间都在65%以后,有好长时间都在90%--100%之间的。

网友:
所以,我家也有压缩机式除湿机、电子干燥箱和电子除湿机等来保护我的摄影器材和一些小电子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朋友那里的湿度也比较高...我这里湿度长年都比较高,只有少数几天湿度在50%以下,大部分时间都在65%以 ...

谢谢老师,上海市  ,的确很潮湿。家具都长蘑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上海市  ,的确很潮湿。家具都长蘑菇

我是浙江台州的,湿度应该比朋友那里更高一些,家里和办公室的东西都很容易发霉。

网友:
拿下控制板,直接给压缩机通电,手动操作不得了,

网友:
通电之后压机有没有堵转的声音?压机有电流没?
压机阻值正常吗?压机接线端子有电没?
铜箔都烧断了,继电器应该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上海市  ,的确很潮湿。家具都长蘑菇

前几年去过上海,如果宾馆没空调衣服都很难晾干,应该没有卖喷雾充电风扇。我觉得压缩机除湿机,可以改成加热一桶水的移动空调,加热效率比热得快和电热壶要高,冷气可以当空调顺便除湿,或者制一桶冰水,配合风扇放床边晚睡。

网友:
铜箔都烧成这样,压缩机怕是凉凉了!

网友C:
除湿器就算在南方也很少用上了

网友D:
继电器供电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浙江台州的,湿度应该比朋友那里更高一些,家里和办公室的东西都很容易发霉。 ...

所谓梅雨季节。其实如果中央空调普及了,就不存在梅雨季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供电电压有吗

线圈供电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湿器就算在南方也很少用上了

坐标广州,不是用不上,是是否舍得买和用而已。除湿机的效率是空调除湿功能不可比拟的

网友:
给压机通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压缩机没问题?

同问,要是坏了就卖废品

网友:
22ov直接通压缩机制冷情况如何正常否?控制板通电显示如何按动各键显示如何

网友:
8050和9012通用?一个NPN,一个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