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飞利浦 272P显示器拆机

楼主(2020-09-07):
狗东3年前的618买的显示器,17寸、2K 10Bit,型号是272p4a。用了过保没多久的时候坏过一次(原来的质保是1年,现在好像有2~3年的了),当时的故障是吃鸡吃到关键点的时候就黑屏,拨掉电源重新插上后又能正常使用,再次吃到High的时候,问题可能又出来。后来连续几只鸡都因为显示黑屏而错过之后,就拆开吹了几口仙气进去后,重新组装后,貌似就能正常使用了。近两年电脑使用频率不高,没拨电待机时间倒不短。今年八月底,突然发现电脑没反应了,显示器电源灯直接不亮,把电压相近的笔记本电源换来试了下,也是没反应,想着这显示器应该是找拆了,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把它又给拆了:
(图片搞了半天,太乱,一楼一图吧)

网友A:
究竟是17寸還是27寸?

网友:
27寸来的,不过做工整体感觉垃圾了

网友B(2021-08-28):
后来问题找到了吗?如何解决的,有图吗?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A:
究竟是17寸還是27寸?

手误,手误,27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来问题找到了吗?如何解决的,有图吗?

弄好了。

楼主:
晾了一个多月,后来实在不死心,在角落里找了个吃灰好几年的万用表,找到了问题所在,就一个电容爆裂开造成的短路。没找着合适的东西替换,看旁边还有好几片,直接把裂开这片扣了完事,装回去一切正常,现在又用了快一年了。

这东西的做工确实不也恭维…… 另一个22寸AOC 的买来近十年了,都还正常用。

楼主:
扔了几个月,感觉不死心。试了多次,故障表现就是插上电源就短路(笔记本电源一插上,变压器上的电源灯就灭),想想问题应该不复杂,就找来已经吃灰好几年的万用表,测了半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一个贴片电容爆裂开了,两个测了一下,竟然是连通的,把它抠了,再试就正常了。手头没有类似的贴片可替换,本想换个大电容的,但太占位置,看着合上盖子一切正常就凑合着用了……再后来,看到有类似的电容都懒得再开盖子去换了,用到现在近一年了,一切正常,希望能再战几年吧!

网友:
这个电容是设计问题,不该按PCB长边放置。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和AOC是一家的,做工都很垃圾,有台AOC换了3次屏,现在还是会有背景显示粉色,受不了买了重新狗东买了台惠普高刷用着,AOC扔角落等再次换屏。

网友(2022-04-14):
同款机子一样的黑屏,飞利浦维修点说是主板坏了,要800我就没修。谢谢楼主分享,一会我去检查下这几个电容。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和AOC是一家的

网友:
我的也坏了  做工很差

网友:
飞利浦维修点说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