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口焊盘掉了,咋整?

楼主(2020-09-07):
菊花手机,充电口被小孩暴力破坏,拆开发现是数据线的焊盘飞了,这东西咋处理?

电源正负极还是好的,但貌似无法充电。能充电就行,反正就是打电话接电话的备用机,连不连电脑都无所谓了。
原以为这个菊花手机有个充电尾插板,结果却是一体的,换主板太贵了,还不如买个闲鱼机呢。

网友:
是充电口还是数据排线?

网友:
刮开pcb再焊就行了

网友:
确定焊盘掉了就飞线,数据线这么明显,
我觉得可能是尾插坏了,数据断了,应该也能充电吧

网友:
描述的一点点都不清楚,都不知道你在说哪。图片又不圈出来。这让各位大师怎么回答你

楼主:
主板和usb插口连接的地方

放大镜看了才发现是主板上的铜箔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和usb插口连接的地方

放大镜看了才发现是主板上的铜箔飞了。。。

放大镜下飞线解决。

网友:
是虛焊還是掉焊盤?

网友:
这个掉盘应该好搞

网友:
什么型号?把绿油刮开飞线焊接就好了

楼主:
OK了,正常充电,正常使用,只是不能连接电脑。放大镜下焊上了,USB座和原来那个不一样,只好再堆一砣704胶上去。烙铁不合适,中间两根数据线没焊,刮开看,铜箔线太细,就一把60W的普通烙铁,没敢焊。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畅享5S吧?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A:
寄来50块钱手工费给你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来50块钱手工费给你完美修复

哈哈哈,闲鱼上70块能买到,再说已经不完美修复了,能打电话就行

网友:
找到相应的铜箔,刮一下,一坨焊锡就解决了~

网友:
飞线解决啊  4个线 8个头半个小时

网友:
简单的很,焊盘掉了刮出来飞线打圈圈,用绿油固化

网友(2021-01-14):
论坛里的高手都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别听那些所谓的“高手”在瞎指挥,居然还有想乘机捞一笔的。。。我想问一下这机子还值邮费不?再说焊盘掉了插座对应的金手指就没了根,是松动的,飞线也是不可靠的插拔几次就又断了。
推荐处理方案(数据线功能会失效):
插上充电器,万用表电压档接到VCHG和GND两个测试点测量是否有5v的充电电压。如无异常用一条细导线短接两个数据测试点(DM、DP)一般就能充电了。

或者这样也行:

试试看,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