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 mes602 电动牙刷 使用一年以后拆机

楼主(2020-09-07):
拆机步骤:首先拆下面,然后拆里面就好了,可以看见这款牙刷是失败的设计,主要是防水失败。导致主板被烧,电池报废,电机报废。

网友A:
牙刷基本上都是进水坏的 而且都是从金属杆位置进水 很久前的飞利浦电动牙刷使用说明让刷完牙后拔下刷头冲洗一下 然后底部朝天放 我坚持这么做 牙刷正常用了5年了

网友:
密封做的太差,电路板防水很容易的,手机都能泡在水里半个小时,这个东东浸水2分钟就这个样子,小米有点让人失望

网友:
刷牙时,牙刷手柄抬得高一点,用完水冲干净,再甩一甩。

网友:
小米做工还是可以了,外观设计铂锐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刷基本上都是进水坏的 而且都是从金属杆位置进水 很久前的飞利浦电动牙刷使用说明让刷完牙后拔下刷头冲洗 ...

我的小米素士也用了3年出头了,用的时候爱惜点就好

网友:
用了99那款米家有点后悔让原来的飞利浦6511吃灰了,小米的除了刷头便宜洁净效果真的没有飞利浦的好

网友:
早知道的话加电路板三防漆,我试过充电风扇加三防漆后,在烟台海滩那不小心掉进海水没事。好像只发现欧乐壁博朗两节五号电池电动牙刷,有实惠的副厂兼容牙刷头,小米等其他的好像只有原厂牙刷头,比大多数手动牙刷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刷基本上都是进水坏的 而且都是从金属杆位置进水 很久前的飞利浦电动牙刷使用说明让刷完牙后拔下刷头冲洗 ...

我弄了个塑料豆奶瓶,瓶口切掉一截,底部切开打个孔挂在墙上的黏扣上,牙刷用完就往上面放。

网友:
小米东西就是垃圾,小米盒子自动悄悄升级后报废,就一个flash超过读写次数,从此不用小米,连乐视盒子都不如

网友:
怪不得我的都坏了两次了

网友(2022-12-08):
用不习惯电动的,扔那吃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