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带透镜的近光灯感觉没有以前亮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07):
用的是FSL佛照55W的H7,感觉不如之前亮了,灯是淘宝上几块钱包邮的佛照,是不是假的?

网友A:
发热以后光衰吧,我有个LED台灯和显示器都明显感觉到光衰,车灯发热更大光衰更快。我个人觉得LED大灯还不如卤素,真正需要看清路的雨雪天气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以后光衰吧,我有个LED台灯和显示器都明显感觉到光衰,车灯发热更大光衰更快。我个人觉得LED大灯还不如 ...

不是LED就是普通H7,卤素灯

网友B:
佛山照明的灯泡不如菲利普的灯泡亮,我试过的,感觉上亮度大约一半多点。
另外,车灯用的年头长了也会衰减,透镜后面的反光罩的反射率会下降,灯罩的透光率也会下降,玻璃透镜的透光率还好点,树脂透镜的话透光率也会下降。我的车就是换过灯罩,灯罩都龟裂发黄了,吹过反光罩的灰尘,透镜是玻璃的所以只是吹了下灰尘,处理过后亮度好了很多。

网友:
焦距不对光都散掉了或者灯珠上镀有蓝膜,过滤掉了大部分暖光,还可能是功率不足,实际只有3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佛山照明的灯泡不如菲利普的灯泡亮,我试过的,感觉上亮度大约一半多点。
另外,车灯用的年头长了也会衰减 ...

佛照H7只有飞灯的一半?那去换个灯试试,反正都是几块钱包邮。

网友:
卤素灯泡也会光衰。而且透镜反光能力下降,玻璃透明度下降(挥发物)。别人的卡宴透镜也这样

网友:
换个欧司朗夜行者或者飞利浦银战士

网友:
有透镜的话,怎么不上氙气灯

网友:
功率不够也是很有可能的,我当时只是用电脑电源试的,没有测试电流,不知道功率大小,只知道亮度差别很明显,菲利普的灯泡光色偏白,佛山照明的灯泡光色偏黄,亮度也低,聚焦也不如菲利普准确,菲利普的灯泡换3个聚焦都很准确,光斑也小,佛山照明的灯泡就差点了,光斑大,聚焦也是一个灯泡一个样。当时某宝上买的菲利普灯泡是11块一个,100W的跟55W的装到车上感觉亮度差距不大,我就把灯泡都换成55W的了,车的原设计就是55W的灯泡,亮度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热以后光衰吧,我有个LED台灯和显示器都明显感觉到光衰,车灯发热更大光衰更快。我个人觉得LED大灯还不如 ...

用暖色的LED灯在雨雪天气能看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暖色的LED灯在雨雪天气能看清嘛?

我新手司机,用原配卤素

网友:
看看灯罩,老车的话有可能灯罩老化了

网友:
透镜内部的反光碗受到卤素灯的高温烘烤,反光层氧化了。以前奥迪Q7和高配迈腾的透镜就是有这个通病。特别容易氧化

网友:
换个新H7试一下,如果也变暗,是外面玻璃或者透镜紫外线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