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不知道是啥的盒子,网络机顶盒? 日本的?

楼主(2020-09-07):
前面口如图, usb 红外接收 指示灯

日文 不懂

后面板 老东西 都没HDMI、

拆开发现做工不错

特写  四个孔 可以ttl? 刷机?

背面 好多小黄豆现在这个能做啥子用 能刷机么? 大神说说看

网友A:
品质好的留下拆零件,,好多黄豆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质好的留下拆零件,,好多黄豆豆

是呀 正面背面好多黄豆豆,看做工挺不错的,就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胆电容不错,实在没啥用拆下来,改在山寨手电筒驱动板上减缓频闪滤波。

网友:
应该是个标清IPTV盒子吧。。。

网友:
网络电视机顶盒

楼主:
日本的 网络机顶盒? 做工不错的

网友:
标清就不值得玩了,做工也是不错了

网友B:
上电试机呀,插上网线调试一下,看能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试机呀,插上网线调试一下,看能看不!

上机通电 看不起给 都是日文 不是那种电视图像菜单界面 而是那种文字选择界面

网友:
别折腾了,太老了~~~~~~~~~~~~~~~~~~~~~~~~